楼主(2017-10-29):
三菱plc区分源型和漏型的方法

网友A:
确定是三菱哪个系列后,看其对应的选型样本或是硬件手册

网友B:
FX3U的输入既可以接成源型的又可以接成漏型的。

网友C:
新出的型号可以任意可选接法!

网友D:
目前三菱FX系列输入是高电平低电平自己选用,输出亚洲款基本是低电平输出,欧洲款都是高电平,当然继电器输出、交流SSR输出等不考虑极性

网友E:
查看资料就能从型号区分

网友F:
三菱输入改SS端子接线就好,输出我见过的都是低电平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菱输入改SS端子接线就好,输出我见过的都是低电平的吧
输出:COM接L那输出是高是低?

网友G:
这个问题得查看用户手册,有相应的转换开关或设置跳线。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输出COM接L的话应该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H:
很多PLC2种输入都可以的。
以前试过三菱的,交流输入都行。

网友I:
源型pnp接24+。漏型npn接24-。

网友J:
三菱的FX3系列开始即可以接成源型也可接成漏型;所谓源型漏型可以简单的过理解为电流方向、即该点是电流流出还是电流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