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h3400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29):
接到机器单板运行缺相,更换w相pc929正常。
装配好带电机按面板起动运行正常,按停止stop灯闪烁,频率无减速,看电机还是转的很快,奇怪了能起动不能停。以为面板坏了,换个面板故障依旧。这种故障我以前好像碰到过是因为母线电压过高,无法停(哪款变频不记的了),立即按出参数f0.05果然电压是685v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由于没超过790v不会报过压,但是不让你停机,(我是这么想的)
好了,开始查电压检测,翻出图纸

看图纸是pn端取电,再来查板上这些元件全没装,那这电压检测点哪里取的呢?看下图

查缺失原件u1的7脚直接到cpu了,说图纸没错呀,再测u1的7脚2.83v,那这个电压哪里来的?(电压也不正常,正常为2.5v)再认真检查原来7脚还有过孔一路到开关电源二次侧,如下图

二次整流经r106 r107分压 r106阻值变小换上一个100k电阻,测电压2.5v  再查f0.05电压532v,再装配开停正常,修复贴标签。

网友A:
谢谢分享    怎么能快速找到过孔去哪里呢?

网友B:
高手论道,俺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C:
学到一招看来停机还和直流母线电压有关

网友D:
顺藤摸瓜法

网友E:
谢谢分享,一直想学修私服,可惜没人带。

网友F:
有图有过程  支持一下

网友G(2017-12-28):
大师,求变频器图纸,手上有一台H3400 11kw电源线路烧掉了,看不清了。邮箱949562425@qq.com

网友H:
这个曾经也搞过一台,忘记型号了

网友I:
这个问题也挺少的。谢谢分享。我遇见电阻变小的很少,一般都是变大的多

网友J: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不一样,学到一招了。

网友K(2021-03-07):
引用 楼主:
接到机器单板运行缺相,更换w相pc929正常。
装配好带电机按面板起动运行正常,按停止stop灯闪烁,频率无减速,看电机还是转的很快,奇怪了能起动不能停。以为面板坏了,换个面板故障依旧。这种故障我以前好像碰到过是因为母线电压过高,无法停(哪款变频不记的了),立即按出参数f0.05果然电压是685v应该就是这个原因。由于没超过790v不会报过压,但是不让你停机,(我是这么想的)
好了,开始查电压检测,翻出图纸

看图纸是pn端取电,再来查板上这些元件全没装,那这电压检测点哪里取的呢?看下图

查缺失原件u1的7脚直接到cpu了,说图纸没错呀,再测u1的7脚2.83v,那这个电压哪里来的?(电压也不正常,正常为2.5v)再认真检查原来7脚还有过孔一路到开关电源二次侧,如下图

二次整流经r106 r107分压 r106阻值变小换上一个100k电阻,测电压2.5v  再查f0.05电压532v,再装配开停正常,修复贴标签。
你好,有一台众辰Z2000变频器上电显示过温,查看温度80多度了,请问这个图纸有吗?

网友D:
顺藤摸瓜

网友L(2023-05-12):
有这款变频器的图纸吗?可以分享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