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台达伺服求助

楼主(2017-10-29):
菜鸟求问,第一次用台达PLC做单轴项目
PLC为台达EH3,伺服为台达B2伺服,硬件接线都对,原点可以回
回原点之后,手动电动运行,不管前进后退,伺服只往一个方向转动,必须得其中把Y1置位才能往另一个方向转动,这是正常的吗?
另外M1029每次发完脉冲会置位,这意味着我多次用定位控制指令之后,用M1029做其他动作执行条件都要用完之后在复位掉,以免起冲突,这也是正常的吗
台达是否有类似于欧姆龙的读端口脉冲的指令用于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伺服的速度,欧姆龙有PRV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A:
方向为Y1吗可以试试Y10

网友B:
可能方向输出没有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向没有错啊 我把Y1置位之后就可以反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Y1置位就可以反转啊

网友C:
你外部方向接的丫1,驱动丫1肯定可以反转了,看手册应该有哪两个输出为一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Y0和Y1是一组啊 但是我看手册上DDRVI指令说明第6条 Y1对应K999999999的正负做动作,现在我观察不到Y1有ON过,反而需要我用另外指令置位才可以反转

网友A:
Y1对应+方向OFF -方向时才为ON 指令断开时才为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ddrvi指令脉冲数不管设为K999999999还是K-99999999 伺服只往一个方向转动 Y1都不会自己为ON啊

网友A:
只留两行基本程序测试一下 不知道你其他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用过很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台达的脉冲和方向是固定的。不能自己定义。。

网友D:
很明显,就是接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  你指的接线问题指的是哪里接线有问题呢?Y0和Y1吗?至少Y0肯定不会错,回原点还是正常的,只不过只能一个方向,不管是DDRVI 、DDRVA 还是ZRN指令  必须要把Y1置位才能反转

网友D:
回复 楼主:
Y0和Y1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A:
你可以只留两行基本程序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你指的接线问题指的是哪里接线有问题呢?Y0和Y1吗?至少Y0肯定不会错,回原点还是正常的,只不过只能一个方向,不管是DDRVI 、DDRVA 还是ZRN指令  必须要把Y1置位才能反转
你伺服上接的端口是否为脉冲加方向的端口,那你用+,—脉冲来控制有用么?

网友F(2018-06-29):
回复 网友A:
来借楼了??同台达eh3plc,如何做伺服电机暂停程序呢?暂停off后走剩余的脉冲?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