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我用维纶触摸屏做的报警记录断电保持功能,我设置的好的是保存7天,可是实际只能保存几个小时,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你设置画面截图上来,保存地址不一样吧!
还有存储器容量大小,现在的触摸屏存储器应该还是大的!
楼主用哪个型号呢?

网友B:
用历史报警记录,天数7天,保存在Rw元件,赋值7

网友C(2018-11-04):
不是丢失  是延时啊  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