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接正确么...

楼主(2017-10-30):
各位大神..为什么我按下按钮没动作

楼主:
欧姆龙CP1H-X40DT-D

网友A:
看不清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换了根输入COM从负极变为正极..按钮可以控制100.00的指示灯亮灭..但是墨泵没有动作...此时100.00输出24v正级?我是不是应该把这根正极接到中间继电器启动正极,中间继电器负极直接接电源24v负极?电源接继电器8..墨泵负极接继电器4(常开的一组)?

网友B:
等什么等,你都不上电。
你都没图让哥看蜘蛛网。

楼主:
谢谢大家,结果是继电器可能是坏的,不用继电器直接接100.00就能控制启动停止了

楼主:
输入com接正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继电器好了吗

网友D:
没事,多学习有更多的经验。

网友E:
固态继电器只能输出交流。直流肯定是不可以的了。
是我看错了,以为是固态继电器
12和8一组,9和5一组

网友A:
自己先画个图再接不是更好啊!

网友F:
程序应该是对的,看一看硬件回路接法是否正确 。

网友G:
看得我发晕了,你还是按照手册来接就没错了

网友H:
线有点乱,

网友I:
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J:
蜘蛛网看个毛啊

网友K:
多动手多想

网友L:
我能说,我看着第一幅图有点头大么

网友M:
别着急 慢慢来!要学会用万用表来判断问题和器件的好坏! 那个墨泵是什么型号可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