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辰H3400改功率

楼主(2017-10-30):
我有一主板是7.5KW的,我想改成15KW的,请问那位老师知道怎样改,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修改功率此参数项。
没有厂家密码的话,可能只有刷新存储器数据一个办法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更换新的存储器芯片不下数据可以吗?

网友A:
有的机器可以,有的不行。众辰的空片可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把坏主板上的存储器换到新的,要改功率的主板上,我现在先把坏板上的存储器拆下,先把里面的数据保存,只能试一下看可不可以了.

网友C:
f9.52可以改功率,f9.08电流,不过9.00要输入密码,多少忘了,知道的人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说明书怎么没有F9的参数,下错说明书了?

网友C:
高级参数f9.00输入密码65535
下f9.52功率   F9.07母线电压效准  f9.08电流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谢谢

楼主:
F9.07=1039.4, F9.08=7,F9.52=37 这个怎么改 真看不懂

楼主:
如果是37KW的,9.08电流不可以才7

网友C:
F9.52是37那么你的变频是5.5kw的你要改成多大功率的

网友C:
F9.07   F9.08是电压电流的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要改15KW的,这三个数值是怎么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计算过吗?

网友C:
把f9.52改成40  就是15kw了  再进f0.05看母线电压多少,低了把f9.07加点高了降点。电流也是一个原理。这些众辰是不开公开的。我也是自己摸索的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2021-07-22):
这个帖子不错,找到了众辰该功率的方法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