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

楼主(2017-10-30):
松下的这个MC-MCE指令怎么用呀?
我用步进指令编写了编写了两套程序,这两套程序除了地址不同完全一样。
就是说,这部机器是由完全一样的两部分组合起来的。大家共用一个触摸屏,共用一个FP0-C32T的PLC。
我把两套程序拼在一起后,来个“调试”--“总体检查”--“执行”就出现这样:

楼主:
不匹配!要怎么做才匹配?

网友A:
可能是步进指令出了问题,主控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由于我从来不用步进指令,所以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用过松下的。
楼主把单套步进调好了再合起来试试……

楼主:
步进指令好用呀!方便直观,尤其是查问题更简单。只是我技术不到家罢了

楼主:
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