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到现场后,发现两个夹持电机的断路器都跳闸了,其接触器持续吸合。在PLC上断开左夹持按钮输入信号X34,LED灯还亮。后来在测试中,发现按下上升电磁阀的的按钮后,右夹持接触器自动吸合,断开其输入信号X33还不行。后将这两个功能用继电器临时替代。但在开有两个小时后,开始出现车速持续上升现象。刷入备份程序(程序以前刷过),夹持功能正常了,但是出现在一速信号的输出点Y20运行一会(时间不固定三两分钟)忽然灭一下,大概1-5秒吧,然后又正常了。出问题时,输入信号没有变化。老师们帮忙分析下,这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感应导致干扰

网友B:
X34的接线拆了,看X34指示灯还亮不?
拆了不亮,接在上面断开信号还会亮先排除好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问题的两路,我都是先在PLC上断开输入连接,但是还是有输入。控制没有什么,就是个电机正反转,不牵扯其他的控制。。断开和按下按钮测量输入端的24V电压切换正常,电控柜内就两个Abb的变频器,出问题时变频器未使能处于待机状态,PLC供电的220V电压是380转220的变压器。DC24v为23.75v.拆开PLC做了下清洁,观察其开关电源的电容无鼓包的,电压输出正常。怀疑是PLC硬件有问题,但是不敢确定。买设备的厂家已经关门,没发咨询。设备处于半停产状态,这个星期在过去看下。

网友C:
感觉plc硬件故障

楼主:
跟我俩查了一下,二手的大概700元左右。买一个二手的先装上去试一下吧。

网友A:
在PLC拆除输入线对应输入指示灯还亮,证明问题在PLC硬件(例如PLC线路板漏电等导致),这个直接更换

网友D:
或者,可先不运行程序,看一下输入点的外部指示和内部状态;或者,输入点有多的话,换一个点试试,以资判断。

楼主:
今天有酒精,把板子清洗了下,明天星期六了再去试下

网友E:
有备用输入点换一个不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到目前为止,总共有四个输入输出点,不同时间的出现过问题。

网友F:
线都拆了还会亮,很明显是PLC故障了

楼主(2017-12-27):
嗯的确是plc的故障。。接口的光耦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输入点坏了,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