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0):
用万用表测量打接线和发电机的负极之外的三根线都有电压。    正级有12v的电压f有8v的电压 那N也有12电压
发动机器也是同样的状况,是哪里的问题呢,发电机问题还是调节器问题呢?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把标题写错了啊?叉车发电?

网友B:
油门踩到底看看电压变化不

楼主:
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C:
通常是调节器有问题,不排除发电机励磁线路有开路或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你的发动机碳刷还好吗???

网友B:
油门踩到底发电机输出电压没有变化基本就是发电机坏了,具体是发电机故障、还是输出整流模块故障要一步步检查。

网友E:
发电机坏了。

网友F:
整流部分检查一下。

网友G:
发电机和调节器分开试验,很简单即可试出是谁的故障。

网友H:
整流好像在发电机里边,直接换发电机,不是很贵

网友I:
正常时,加大油门,电压会升高的

楼主:
那怎么办该发电机的好坏呢

网友J:
是不是发电机不发电呀?

楼主:
发电机不发电的话是不是没有励磁电压他也不发电

网友K:
柴油车还是电瓶车?
顺藤摸瓜了!

网友L:
电瓶线拆掉 再测量!

网友M:
有备用的可以替换发电机试试。

楼主:
没有备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调节器问题呢

网友N:
一班情况下给发电机的励磁激一下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电机不发电的话是不是没有励磁电压他也不发电

给励磁绕组一个电压就知道发电机好坏了。

楼主:
多少V的电压,电瓶12V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V的电压,电瓶12V可以吗?

10~14V。

给张原理图你看吧。只不过不知道你的是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不管哪种,都可以参考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