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模拟量模块又晕了

楼主(2017-10-30):
这两个模拟量的温度转换块怎么对应的数字量不一样啊,大神求助。。。。

楼主:
这两个都是用在EM235的模块上的 27678不是300的才用吗

网友A:
分辨率不一样?

网友B:
呵呵;上面的是S7-200的EM231或EM235的模块;
下面的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C:
这个A_D是什么指令?200没有这个指令吧?

网友D:
第一个那个3200?确定没错
第二个图片是不是smart?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模拟量转换库程序

网友F:
不明白库,就自己写。乘除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G:
就是个线性关系,直接自己写个程序得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应该都是自己写的吧,我也自己写的

网友I:
就是同一个模块都有点偏差呀!只要不是很大,你用程序修正下就是,看看没信号的时候每个通道显示多少。。。。

网友J:
就你图中那些第一个也不对。应该是32000不是3200.。后面两也是不对的……可能是写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应该都是自己写的吧,我也自己写的

我以为是软件自带的指令。国产有的PLC就有这个指令

网友K:
估计是传感器不准,自己修正了,就是个线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