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昨天的糗事,普通的家用双筒洗衣机竟然没有修好!(20171031)

楼主(2017-10-30):
   昨天休息,回家了,邻居的双桶洗衣机说定时器坏了,让帮忙看看能不能修,过去拆开看了看发现里面的塑料齿轮坏了,修不了。他说还有一台旧的,看看能不能配在一起,于是就拆开了看了看,我说可以配在一起的。
开始了拆卸的过程,在拆的过程发现是接了五棵线,开关两棵线,转换主线一棵,换向两棵。按照原来的接线接回去,接好后试机,开机正常,可以转动了,但是换向转动一秒以后出现启动困难的现象。开始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接错的地方,于是加大启动电容试一试,发现还是转向后出现卡滞现象,一脸的迷茫,单项可以换向的电机就是出来三棵线,主线(中心线)和换向两棵???没办法解决不了了,对他说等下周回去再看看吧,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收拾摊,迷茫的走开了。
   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刹车没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刹车没打开
感觉 楼上说确实有道理 。

网友C:
电机匝间短路了?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建议你不要使用旧配件,毕竟一个定时器也是10多块,还有你的刹车开关和刹车线也建议一起换了,如果有渗水还得把防水圈也换了,算一下工钱,足够买一台比较好的二手机了

网友E:
有可能开关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没打开
师傅,是洗涤的那个,没有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刹车没打开
感觉 楼上说确实有道理 。
甩干的有刹车,洗涤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要过几天回去再看看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也一定要换一个看看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