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303a变频器频率无法上升故障

楼主(2017-10-30):
已经修复,是一个运放集成块坏掉,引起CPU保护,导致频率只能维持在20HZ左右,更换运放集成块问题成功解决!

网友A:
为什么又重来一帖呢?那边讨论得好好的!

网友B:
用图片编辑说明可真清楚,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C:
佩服,电子功力深厚

网友D:
谢谢楼主,这个现象难修的,以后会往这方面考虑。

网友E:
大神,我有台正玄303 15/18.5KW的机子,每次从50HZ停机要五分钟才能停下来,这是什么原因呀!好像0.01HZ的下降。。。

楼主:
你好,不知你用的是面板操作还是外部电位器,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如有主板可以代换看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有时一个参数设置不对都会让维修找不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