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7-10-30):
各位大佬,求教一下:看手册上的资料,CC-LINK每个站占用32个位元件,4个字元件,但是这个程序中的参数设置两个站占用64个字元件,请问是怎么回事?另外扩展循环设置设置为8倍,具体会影响哪些东西呢?

网友A:
设置智能站占用4站,选用4倍率,于是你的64个字就来了
例如我们设定机器人站点最少都是占用4站(例如机器人站点地址4,占用4站就是4、5、6、7,下一个节点地址是从8开始)

网友B:
因为有些站交换的位和字较多,可以设置每个站占用1-4个站,这样交换的信息多些。

网友C:
三菱远程站包括(远程IO站,还是远程设备站,智能设备站),
如果你的模块占用的站数是1个站,那么它就占用:32个输入和输出,4个字的读和写。
上述问题,你说你的站占用64个字,那么你的模块肯定在设置的时候占用的就是4个站。
三菱一般远程IO站,还有远程设备站一般都是占用一个站,你的那个站肯定就是智能设备站(比如第三方支持CC-link协议的模块,需要字信息交流的比如ABB机器人的CC-Link通信模块。当然如果仅仅是位信息交流就是远程IO站了,比如FESTO的电磁阀岛,占用的就是远程IO站。)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里的智能缓冲区指定,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这里的智能缓冲区(指定字)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内部的区域地址!

网友D(2018-05-22):
回复 网友C:
斑主。ABB机器人378板CC-MINK通讯。ABB设为智能站还是IO站还是远程设备站?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智能设备站,可以占用2个站,或者4个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