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名字

楼主(2017-10-31):
楼主做的一个柜子,空开出来有5个分支,这里应该有一个可以提供很多分支的小配件,不能直接接空开上吧!

请问那个小配件叫什么名字?

问的有点小白,呵呵

楼主:
百度的结果是叫辅助触头,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A:
辅助触头是错的
有的是直接连 有的是接到铜牌上,铜牌再连到各个分支

网友B:
电缆分支器。很少用了,用铜排多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1分2的,我想要1个分5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铜排是自己做还是有现成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我找到了,叫接线端子排!淘宝有售,嘿嘿嘿,开心!

网友C:
用铜带做一个母排,想怎么接线就怎么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我找到了,叫接线端子排!淘宝有售,嘿嘿嘿,开心!
找到了也不让我看看长什么样子!

网友E:
有些东西淘宝就有

网友F:
铜排连接的,那时所见的是现场制作的,现在不知有无通用的规格;也见过,将同一相多根导线一起压在一个接线端子上的。
如果有现成的器件,则能方便安装。

网友G:
端子排呀,哈哈。

网友H:
叫端子排
这个可以实现1变N

网友I: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端子分线盒

网友J:
回复 楼主:
冷汗!

网友K:
时不是汇流排,接在DZ47空开上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来啦,长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名字就淘不了呀!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买现成的方便,因为负载很小,楼主也没有地方可以加工,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对的!还是大家见多识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找到我要的啦,是下面这种,简单、好用、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K:
差不多,不过我用的功率小,买个现成的啦!

网友L:
这种端子台是导轨安装式的吗?

网友M:
我们都是用弹簧式端子做这种分线,尤其它有一进两出或者两进两出的特别好用。

网友N:
分线端子排

网友O:
楼主是要汇流排吧

网友P:
最好就是母线排,在母线排上有接线端子,是滑块形式的,装多少个滑块就是多少个接点,好看,可靠连接。成品件。好使。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冷汗!
未知14楼“冷汗”两字的意思。
另,“电工技术”版块 不提倡走过场式的回复;当然,此句不是指某位网友,而是指这个现象。
楼主16楼示出的接线端子(端子排),好像就是常见的端子,有不同的规格形状等;
13楼示出的分线端子,看起来也有其方便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Q:
就是常见的端子排呀!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过来献丑啦!

网友R:
呵呵 ,对呀,就是 端子排,要分多少都是可以的。如果要实现楼主的功能 ,还可用多功能分线端子排。比如光伏电场用的汇流箱 。

网友S:
这个玩意常规叫做“分线端子排”

网友Q:
回复 网友T:
这个没关系的,经常会有看似简单的东西(就比如接线端子类或连接件),却不知道确切或具体名称、不了解其型号规格的。
像计量柜电度表旁边的端子盒,曾经问过他人一次其名称、作用,现在却又不记得了。

楼主这个主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由此而有多位网友提供了不同形式的端子排和分线连接方式;例如30楼,提供了又一种产品样式。
之所以前面的回复没有想到端子排,可能是因为端子排常见的用途是导线的对接,比如用于柜内引至外部的导线连接。

网友J:
回复 网友Q:
说来说去结果是接线端子,出乎我意料,所以就冷汗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这个玩意常规叫做“分线端子排”
这个配件好!!!分线的时候有它方便多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J:

哦,不说明还真不知这个原委。

也许是因为主要注意了“分支”,而未能使人想到接线端子。
不过,接线端子这样使用,应当也是可以的,只是平常可能没有扩展这样多的点、也不是用于电源线上。

楼主:
回复 网友S:
这个是最安全可靠的!比我那个好!

网友S:
实际上裸接线排常规用于零排、地排,相线端子排简易带绝缘的!
国外有的所有接线端子排都是与安装地板绝缘(用绝缘座安装DN35导轨),我见过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S:
多发点出来分享一下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实际上裸接线排常规用于零排、地排,相线端子排简易带绝缘的!
国外有的所有接线端子排都是与安装地板绝缘(用绝缘座安装DN35导轨),我见过好多
这种端子排用作零排或地排真是不错 的 。

网友V:
回复 楼主:
你这也太外行了吧,
直接上张图大家也不会乱猜了。

网友W:
 端子排,安全可靠。

网友X:
回复 楼主:
楼主这种端子排一般用于电柜柜内柜外控制线路的,接电源小功率也可以。

网友Y:
分线盒,或者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