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种电流表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17-10-31):
在我们厂扎花发车间,配电柜电击的电流表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并且每一个都是并联在一起的但是在操作台上面显示的是每一个电击的电流这个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
其中有一个坏了,我把另一个风机的表换来,但是在触摸屏上还是显示原来的电动机电流

网友A:
这个电流表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B:
MI系列数显单相电流表.
楼主至电厂家要份产品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中有一个坏了,我把另一个风机的表换来,但是在触摸屏上还是显示原来的电动机电流
要把通讯地址改成坏的仪表地址一样!看看说明书怎么操作,那么多一样的仪表你那应该有说明书的吧。

网友C:
图片不是很清楚

网友D:
此乃多功能数显表,可以多种信号输入输出的,比较先进啊,里面就是一个单片机,处理信号

网友B:
来个外观图

楼主:
没有说明书的,我是今年刚到这个厂的,表坏了,但是不影响设备运转,我也就没有再纠结了

网友E:
有铭牌(厂家、型号),还是应当找找说明书看看,介绍会详细一些:觉得4楼说的有道理。
触摸屏仍显示原来的电流,电流是否正确,新换上的表电流显示如何(可能我没有理解所述)。

网友F:
485通讯方式的电流表罢了,

网友G:
这个应该是走通讯,需要把485的地址改成你对应的地址

网友H:
"其中有一个坏了,我把另一个风机的表换来,但是在触摸屏上还是显示原来的电动机电流"
依据楼主所述,个人理解为更换后,触摸屏上还在原来风机的位置显示电流。
那么表的地址需要更改。

网友I:
打电话给厂家他们会给你说明怎么操作或者发一份说明书给你。

网友J:
直接与多功能仪表通讯读取数据的。

网友K:
RS-485通讯电流表,更换时需要站号设置

楼主:
这个看来不好整了

网友L:
是不是设置了通讯地址了?

网友M:
就是个0-5A的电流表头 里面设置变比 带通讯输出而已  ,你变比不改电流就不对的

网友M:
触摸屏读的还是这个表头  地址不一样

网友N:
现在都是智能表,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来不好整了
怎么不好整?
好整得很。

楼主:
要怎么样才能设置现在的电动机的电流呢,原来的表坏了。谢谢楼上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