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用过这种万用表的

楼主(2017-10-31):
坛子里有没有用过这种万用表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B:
自动的啊!没用过过100的表……

网友C:
这么高电压怎么产生 逆变吗

网友D:
没有用过,绝缘检测高压是怎么产生的,价格不低啊,一个万用表加一个摇表也不会有那么多钱啊。

网友E:
不用摇吗?万用表+兆欧表这个价也可以啊!

网友F:
不喜欢电子那种绝缘表,读数老是不太稳。

网友G:
没有用过,好用吗?

网友H: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那个表笔插在上面的设计有更好吗?

网友B:
倍压升压的吧!

网友I:
提供一份2011年该表的说明书供参考,内有表的技术参数,现在还在生产说明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J:
头一回看到,还能当摇表使用。

网友K:
摇表也没那么高的电压吧

网友L: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表,有人用过没?

网友M:
现在的兆欧表大部分都是电子的,同时集成万用表功能,只是万用表功能比较简单,优利德的兆欧表要一千呢。测量电压电流电阻等还是买专门的万用表好。

网友N:
这个牌子超过100的没用过

网友O:
这个挺方便的。我以前用过模拟的绝缘电阻测试表。比摇表方便。

网友P:
这种表好几年前就有了……国 产华谊就出过这种表……一般用可的……比较适合检修电工用……

网友Q:
有兆欧表功能,感觉使用方便,不知质量、精度、稳定性如何;
若兆欧表功能是附带功能,能够提供可供参考的值也可以。

网友R:
228块,也不贵,买块用下就知道了,顺便告诉大家是否好用

网友S:
我以前做耐压测试买过,我也把她拆开过:我买的那个内部就是普通一号电池+电子升压包,测量线路......

网友T:
在国外见过类似的表,当时觉得把表笔藏在表侧,还不错,不过没细见是不是你这个牌子

网友U:
不如买两块表

网友V:
携带方便!不错的适合经常出差 或是现场检修!好不好用就看你用的习惯不!处理大部分问题都够用了

网友W:
用过但不是这种牌子的好久没用了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可以看说明书。

网友X:
没用过,好用吗?

网友Y:
用过绝缘电阻和测电压组合在一起的,没见过绝缘电阻和万用表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Z:
没用过这种表,第一次见。

网友AA:
还真的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AB: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P:
就这种的表……国产的……

网友AC:
也不算贵,我的万用表都700多。

网友AD:
这个精度能达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Y:
用过绝缘电阻和测电压组合在一起的,没见过绝缘电阻和万用表组合在一起的。
这块表可不可以测量直流设备的绝缘电阻呀?

网友Y:
我的理解测绝缘电阻应该都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测直流电阻那肯定不行。
这上面标的250,500,1000指的是内部电感储能式直流电压变换器将9V 电压变换成
250V/500V/1000V 直流测试电压。

网友AE:
测试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