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那智机器人怎么设置和三菱QOOUPLC交换IO

网友A:
这个QPLC这边主要是设置主站模块的参数,主要是位和字的刷新起始地址,机器人的位和数据对应的定义要看机器人CC-LINK通讯接口的说明书。

网友B:
有2中方式,一个是IO交流,另外一个就是通信交流。
可以到我论坛中,有一个是IO和FANUC交流,有一个和ABB通信交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CC_link交互,机器人设置不会 PLC没啥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PLC都会,机器人设置那就更不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好吧机器人到货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