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编号

楼主(2017-10-31):
三菱QD75定位模块,手册里“启动块”“点编号”这两个怎么理解?

网友A:
块启动是将前面对应这个轴种已设定的1-600组表格中的定位动作任意抽取一部分再进行组合成一个动作。

网友A:
点编号  这个名词在哪里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不懂这个,但从文字上说,似乎是“启动点”编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

网友A:
Cd4对应1501缓冲区,这个1501缓冲区是第一个轴进行块启动时,启动这个块中的哪一步,一个块中有5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