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松下伺服扭力控制,要用触摸屏控制扭力大小

网友A:
应该可以用通信方式控制吧。只看过台达的!

网友B:
通讯方面的,我还是不理解你

网友C:
中间没有PLC?
看下你伺服的力矩控制用什么信号,模拟量还是通信方式

网友D:
一般都是modbus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modbus通讯
松下伺服貌似不支持Modbus

网友F:
松下伺服扭力控制,要用触摸屏控制扭力大小 ?
扭力控制
目前市场的伺服一般分为2种给定方式:
1:传统模拟量方式,通过伺服参数设置为扭力控制方式。一般有一个控制模式选择参数,大部分为PA01。(因为此参数最为重要)然后伺服重新上电。进入扭力控制模式,通过特殊指定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来控制扭力的大小。
2:网络通讯方式:伺服放大器具有网络通讯功能,上位机或是运动控制器具有扭力控制方式。通讯写BFM的方式来选择控制模式和扭力控制百分比的大小。
至于和GOT的通讯,那是GOT和PLC或是上位的处理的问题,只需将上述的控制问题搞定了,加入GOT的操作是水到渠成的事。
现在三菱的-B系列的伺服和运动控制器均可以轻松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G:
松下伺服的通讯我做过,不是标准协议,触摸屏可能不支持。

网友H:
发个贴就没踪影,用没有用PLC ,屏是什么品牌/型号都不讲,大家不用在那费劲猜了;

网友I:
松下A6系列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