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如题,更换主板后如何改功率,哪个功率段的主板能通用?谢谢指点!

网友A:
控制盒是通用的,功率在驱动板的存储器上。可以换一下。

网友B:
控制盒是通用的没有错  但是分功率段的  90KW以下一样  90KW及以上的通用   功率在驱动板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该怎么改?是哪个IC存储器,把它换过来,恢复出厂值就行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驱动板上面的一个存储器  恢复出厂是不行的 要写相对应的功率的参数  用读写器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电源板上有有一个AT24C08存储器,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