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指导下小弟撒

网友A:
电机参数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还做过励磁辨识

网友B:
多大功率?不带电机显示多少?

网友C:
为何上来就换霍尔呢? 就检测电路本身来说:
1、确认霍尔好坏,上电测量一下输出端,基本上可以确定其好坏;
2、由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后级检测电路,按“虚短”原则测一下输入、输出端电压,也可确定好坏;
3、检测电路所需的偏置电压,如+7.5V、-2.5V等电压是否正常?或者采用精密半波整流电路取得检测信号,皆无需偏置电压。
4、MCU或DSP所需的基准电压是否正常。若异常,则因A-D转换基准错误而使电流显示偏大或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0060的机器,不带电机还没试过,我明天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给的建议,但是这个ABB的它把霍尔输出放在电路板的中间层了,根本看不到输出到哪里去了

楼主:
现在是不管多大的电机电流,显示的电流总比实际大一倍,咨询了个师傅,他说这种机器要换那种带SP1后缀的L-125P/SP1霍尔,但是我这还有一台一样的,霍尔是不带/SP1后缀的啊

楼主:
搞定了,呵呵,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霍尔不对。。。。

楼主(2018-09-05):
我晕,以前挖的坑还没填,是这样的,板子旁边有几个短接点,这几个短接点不同的点有不同的电阻,霍尔经过电阻产生压降送到主板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互感器),这种霍尔有两种输出的,所以要么换霍尔,要么改个短接点就好了。

网友E:
总结一下,显示电流大,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霍尔问题。二.电流采样电阻或运放电流反馈电阻问题 电流检测电路问题。

网友F(2022-06-08):
ACS800可以在 驱动板短接不同的I/V变换电阻,也可以参数调整电流值,记得是 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