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电网瞬间缺相,如何预防?(20171101)

楼主(2017-10-31):
公司的电力变压器,1250KVA 一两个月总有那么一次 在双休日 动作 全厂无电 去配电室发现高压带电指示器一切正常。高压断路器也是好的,当然变压器也在嗡嗡响。 只有把低压断路器重新送电。设备高速运转过程中。总会出问题,和电网交涉无果。昨天下午16点几条生产线伺服器突然动作报警查询故障代码含义是 电源相电压一相瞬间缺相检出。和电网交涉还是无果。这种问题怎么办?好像没有好的办法 ?打算安装一个电能质量在线检测仪器!各位有好的办法吗?对于电源无故断电在断路器上端安装了一个PLC 检测继电器失电时下降沿计数来判断是内部还是外部原因。
各位高手支支招。

网友A:
低压断路器失压跳闸,可以落实一下是一相的问题还是三相都失压了(因报有一相瞬间缺相)。
没有这方面的有效处理经验,遇到时只是观察,判断是内部的问题还是电网的因素;有检测仪器,应当能够更便于判断。
也可以询问同一线路用户的情况。

楼主:
瞬间缺相这个故障估计是毫秒级的 有的设备生产线一直在运行没有反应过来没有断电。通过伺服报警含义我认为这个事情一定是电网的问题 后来调度讲附近有个变电站失压了。断电和缺相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 我表述不清楚抱歉

网友B:
楼主方便把跳闸的低压断路器配置铭牌照片放上来大家看看。
这么短时的失压,断路器可以做到不跳闸,但不能保证用电设备不检测出失压而停机!

网友C:
计量柜上的计能表就能查到失压次数

网友D:
配电方面的情况不是很熟悉,看看各位大神的高见。

网友E:
“只有把低压断路器重新送电”是断路器也眺了吗?
在进线装一个缺相报警器,判断是电网的事,还是后边的事
在伺服前也装个缺相报警器观察一下
伺服参数可调吗

网友F:
电网突然停电,只要用电设备不是可控硅的电网回馈在工作,就无所谓了,停就停了。可控硅回馈工作,如果电网骤停,那就是炸,叫逆变颠覆。属于恶性事故。

缺相,其实只要有过载保护,也没事。因为缺相不会马上烧东西,需要一个时间,而此时热过载就会挡住了,跳保护。

网友G:
楼主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少见的,高压侧瞬间缺相又恢复估计调度台都没有检测出来,以上状况假如属实的话

网友A:
说点无关或相关的。
电网的问题,若不是明显或直接的故障,通常只能反映情况;对于明显的问题,通常会及时处理。
而2楼所述“变电站失压”,若是整个变电站失压,则影响面可能较大。

电源失压或电压突降,就低压来说,可能的原因有接触不良、短路等(接触不良,可能是通过较大电流时才压降大);因此,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到低压系统有无问题。
在未找到明显原因时,可多注意观察,了解现场各有关情况,分析可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