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菜鸟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型号是:6ES 7216-2BD23-0XB8,看说明写着是 DI用的220V,DO用的24V。
我现在要用3位带灯旋钮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用PLC来控制的。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买24V的三位带灯旋钮,然后直接用220V将常开触点接入DI处,然后进行程序控制,然后输出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用:直接用PLC的输出直流电 ,我参看说明书写着提供最大400ma的电流,用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DI信号可以吗?还是说要加中间继电器(线圈24V),接PLC的输出,然后通过干接点接入变频器,用其自带的24V电源进行正反转的控制? 同时三位带灯旋钮的24V灯泡,接入中间继电器的另一组常开点。 我能够用PLC提供的直流电进行点亮旋钮的灯吗?忘记说了三位带灯旋钮有16个,不知道400ma的够不够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是不是把输入输出搞反了。其次,印象里楼主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那么可以直接连变频器的端子,输入只要确认好共正还是共负,也是可以直接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是我搞反了,DI是24V的,DO是220V的,还有就是输出貌似不能直接接变频器,需要用中继转换,因为西门子那个V20 1.5kw变频器的DI输入是24V的,不能直接用220V接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菜鸟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型号是:6ES 7216-2BD23-0XB8,看说明写着是 DI用的220V,DO用的24V。
我现在要用3位带灯旋钮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用PLC来控制的。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买24V的三位带灯旋钮,然后直接用220V将常开触点接入DI处,然后进行程序控制,然后输出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用:直接用PLC的输出直流电 ,我参看说明书写着提供最大400ma的电流,用来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DI信号可以吗?还是说要加中间继电器(线圈24V),接PLC的输出,然后通过干接点接入变频器,用其自带的24V电源进行正反转的控制? 同时三位带灯旋钮的24V灯泡,接入中间继电器的另一组常开点。 我能够用PLC提供的直流电进行点亮旋钮的灯吗?忘记说了三位带灯旋钮有16个,不知道400ma的够不够用?
直接被你的然后绕晕了!画个原理图行不,那怕是个草图也好!

网友C:
220V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触点220都可以难道24V不可以。
当然楼主非要用220的继电器,那也能用

网友D:
输出搞错了 继电器输出 交直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