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31):
有一台富士75C1S变频器,通过外部0-10电压给定频率,现在故障现象为外部给定电压一定时,电机运行转速比正常机型低,不知道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师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富士75C1S变频器,通过外部0-10电压给定频率,现在故障现象为外部给定电压一定时,电机运行转速比正常机型低,不知道有遇到过此问题的师傅吗?
转速低?怎么测的?低多少?电机参数一样吗?给定电压哪个位置测量的?有几伏特呢?

楼主:
收卷设备上用的,换了台就好了,外部信号正常

网友B:
参数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下试试;

网友C:
你变频器频率到多大了,和给定的一致吗?

楼主:
一致,就是转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