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一直用继电器plc.现在购台晶体管管的还有点搞不懂pnp或npn.如何判断如何接线,求教高手们。另外西门子I0.0和I0.1肪冲输出要接5v电源。那0.20.30.4等同一组都得统一用5V吗?作普通输出能接24V吗?

网友A:
不会查一些资料?

网友B:
哈哈;NPN  PNP搞不清,对于现在的电工来说可是不合格哟;
简单的记法:NPN输出的是控制DC负载的负极;PNP输出的是控制DC负载的正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继电器plc.现在购台晶体管管的还有点搞不懂pnp或npn.如何判断如何接线,求教高手们。另外西门子I0.0和I0.1肪冲输出要接5v电源。那0.20.30.4等同一组都得统一用5V吗?作普通输出能接24V吗?
具体是西门子哪个型号的plc啊?找硬件手册看看!

网友D:
从新补习电子理论知识,对照plc手册,学习一下,就行了,很是简单

网友E:
简单一点:NPN输出0V,PNP输出24V,反之亦然——动作输出0V就算NPN(漏型也是),动作输出24V就算PNP(源型也是),

网友F:
西门子的plc在组态时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电流流入的。如果用脉冲用24的话应该可以加限流电阻,这个伺服的接线背都有说明的

网友G:
关于另外,成组供电的输出,电压是一致的。这点毋庸置疑。供电电压一般为DC24V以下(含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的plc在组态时如果没有特别说明都是电流流入的。如果用脉冲用24的话应该可以加限流电阻,这个伺服的接线背都有说明的
只有你真正回答了问题

网友H:
所谓的源型和漏型是对于触点的电流方向来考虑的,电流从触点往外流的就是源型,就是所说的拉电流,反之就是漏型,也叫灌电流。一般源型的公共端接的是电源的正极(外接),就是COM端,漏型的COM端接的是电源的负极(外接),这个选型对于两线制的开关无所谓,像限位开关,但是对于三线制的开关就要小心了,比方说接近开关,源型使用的是NPN型的,漏型使用的是PNP型,如果选型错误了,接上是没有信号的,一般来讲欧美的企业喜欢PNP,日韩企业喜欢NPN,只是一般情况。「转载」

网友A:
楼主应该是问其买的PLC的输出是源还是漏
如果确实没办法(无型号,不愿意查资料)判断,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判定
这样的测试很好做。

网友I:
这个你都不知道,你选完PLC或者其他类似的控制器你怎么选外部传感器和其他输出原件。。。源型漏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