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请教各位老师,ab40变频器上电报警f122i/o电路板失效,是哪里的问题?控制板和电源板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有些问题,不适用置换电路单元来解决问题的。还是要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才好动手。AB的变频器,用的人相对少,所以问题没人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其实,AB变频器很早就听说,名气如雷贯耳。我们学校自动化学院的老师在使用了各家名牌变频器产品以后,曾经有一个变频器的应用展台,AB,西门子,ABB,施耐德,还有日系的,以及欧系的其他品牌。我在现场看的眼花缭乱,就问老师,这么多品牌,谁家的产品性能和功能最牛?老师告诉我,他的感受是AB,然后是西门子。其他的品牌,相对简单一些,功能也少一些。

因此,一直以来,AB的变频器,属于高端产品印象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