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脉冲输出指令程序求解读一下

楼主(2017-11-01):
如图脉冲输出指令,有点看不懂,哪位师傅能帮我解读一下,特别是那些寄存器怎么来的还是随便使用,有什么含义.

网友A:
第一行是脉冲输出方式,第二行是初始速度,他这个没有第三行目标速度,然后是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输出通道指定。至于寄存器D是可以任意指定的。

网友B:
小伙伴建议你看一下手册!手册比我们讲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