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回原点指令DSZR问题

楼主(2017-11-01):
如上图所示:
假设1.回原点是反转
2.设备停在正转极限位置
问题: 按照图示解释,设备会继续正向运动,不就超过极限了吗?
哪位师傅指导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碰到正极限,会向负极限方向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件基本组完了 ,过几天试试。

网友C:
如果是与原点相反方向磁到限位开关,停下下来再反方向搜索原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回原点是正转,用右限光电作为原点检测(左右都有挡板做限位),当伺服电机机械臂回原点位置后,如果停电了,再通电,机械臂就会继续正转回归原点,这时候就会打到挡板,伺服电机过载报警。虽然我设了程序到达右限再给机械臂一个脉冲置中,但如果它在右限位置时刚好又停电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D:
DSZR是带搜索的原点回归,设置好原点回归方向标志位 上下死点位置 近点开关 零点开关后,在死点上也一样做原点回归!哪怕你断电后再上电做原点回归!DSZR有四种可能模式①DOG块在原点开关右边②DOG块在原点开关左边③DOG块压着DOG开关④DOG块压着死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