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通电没有问题,开机时,频率在上升到20多时,报E010。求助,感谢。

网友A:
E010
变频器瞬间过流 参见过流对策
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重新配线
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疏通风道或更换风扇
环境温度过高 降低环境温度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 检查并重新连线
输出缺相等原因造成电流波形异常 检查配线
辅助电源损坏,驱动电压欠压 寻求服务
逆变模块桥臂直通 寻求服务
逆变模块保护
控制板异常 寻求服务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电路的故障,这个好修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