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希望有人帮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怎么没硬件型号呢?

网友B:
要扩张485接口,通讯板便宜、通讯距离短,适配器通讯距离长且带Modbus通讯功能。
用100多块钱的BD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怎么没硬件型号呢?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思路,不管什么型号都差不多.....
我现在有一个三菱fx3u的基本单元,没有通讯模块。温控仪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扩张485接口,通讯板便宜、通讯距离短,适配器通讯距离长且带Modbus通讯功能。
用100多块钱的BD板就可以。
温控仪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用通讯板的话可以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扩张485接口,通讯板便宜、通讯距离短,适配器通讯距离长且带Modbus通讯功能。
用100多块钱的BD板就可以。
温控仪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用通讯板的话可以做吗?
直接用FX3U的编程口(RS422)和温控仪通讯吧,但是这样不好在线调试设备呢;所以,您最好还是得购买一块485通讯端口的扩展板。

网友D:
当然用BD板了,便宜!如果通讯距离近的话,还有种就是ADP,贵! 有这个就可以通讯了,当然还要程序的支持!

网友E:
三菱本体422或者485(包括扩展BD)通讯距离不得超过50米(三菱官方数据)

网友F:
可以用BD版,但是通讯距离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新手慢慢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本体422或者485(包括扩展BD)通讯距离不得超过50米(三菱官方数据)
谢谢,我是用作科研,并非项目,通讯距离很近,bd板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用BD板了,便宜!如果通讯距离近的话,还有种就是ADP,贵! 有这个就可以通讯了,当然还要程序的支持!
什么叫程序的支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扩张485接口,通讯板便宜、通讯距离短,适配器通讯距离长且带Modbus通讯功能。
用100多块钱的BD板就可以。
温控仪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用通讯板的话可以做吗?
直接用FX3U的编程口(RS422)和温控仪通讯吧,但是这样不好在线调试设备呢;所以,您最好还是得购买一块485通讯端口的扩展板。
好的,谢谢您,这就去买

网友G:
现在的PLC都支持RS485通讯,只要你在温控表支持485通讯基本可以说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PLC都支持RS485通讯,只要你在温控表支持485通讯基本可以说没问题了
三菱fx好像是需要外接485模块的,我的温控表自带485接线,支持modbus通讯。
等我做好了再来更新这个帖子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加一个FX3U-485-BD,使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协议,即可读取相关数据!你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给你几个以前做过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加一个FX3U-485-BD,使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协议,即可读取相关数据!你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给你几个以前做过的例子!
已加,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加一个FX3U-485-BD,使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协议,即可读取相关数据!你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给你几个以前做过的例子!
已加,谢谢。
程序应该发给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加一个FX3U-485-BD,使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协议,即可读取相关数据!你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给你几个以前做过的例子!
已加,谢谢。
程序应该发给你了吧
嗯嗯发啦

网友I:
数据还传到PLC去,肯定还要BD扩展板啊,某宝上不是有一种用屏做的多路温度记录和控制器么,使用起来好戏比你现在的方案更便宜和方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成温控仪,输出的温度数据已经是数字信号,485的接口(两根短线那种),怎么把这个数据存到plc里面?是怎样一个思路?

是不是需要485通讯模块?

如果需要,我搜tb的时候,看到卖的有两种,一种是通讯板,便宜点,另一种贵点,有一整个盒子,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加一个FX3U-485-BD,使用RS指令实现Modbus RTU协议,即可读取相关数据!你可以加我QQ149034219,我给你几个以前做过的例子!

已加,谢谢。

程序应该发给你了吧

嗯嗯发啦
有问题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据还传到PLC去,肯定还要BD扩展板啊,某宝上不是有一种用屏做的多路温度记录和控制器么,使用起来好戏比你现在的方案更便宜和方便

我买的fx3u-485-bd今天刚到,准备来研究一下。因为温控仪是要求使用的,我只能用这个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要扩张485接口,通讯板便宜、通讯距离短,适配器通讯距离长且带Modbus通讯功能。
用100多块钱的BD板就可以。
那还是用485BD扩展板经济 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呀 便宜很多

楼主:
我做出来了!!!!天呢!!
虽然只是把温控仪的数据传到plc里面这样简单的一个环节!!
超有成就感!!!

网友K(2018-07-10):
你好,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成功的案例。目前第一次使用fx3u-485-bd与温控表进行通讯。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成功。方便的话加一下 qq:121045388

网友L(2018-10-17):
我也正在找这个,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份啊。好人一生平安。QQ:940965259

网友M: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实现的,添加的是BD板,需要另外写通讯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