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1):
西门子的S7连接,就是put和get指令是不是只有带pn口的cpu才能用?只能在以太网中使用?在dp网中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S7连接,就是put和get指令是不是只有带pn口的cpu才能用?只能在以太网中使用?在dp网中能用吗?

No,Sir.

在PN机型出现之前,GET,PUT广泛的用于CPU之间的DP通讯,在PLCSIM V5.4 SP3之后,支持了使用GET,PUT进行的CPU之间的DP通讯的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