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切割机!

楼主(2017-11-02):
谁用三菱PLC做过色标切割机!就是自动切割标签的那种!

网友A:
楼主方便就上个要切的实物照片看看。

网友B:
三菱PLC做主控,色标传感器做纠偏传感器的分切机这样的配置就做过,不知道和楼主的要求区别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

网友C:
用绑纳的颜色检测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
楼主,图没影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