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LG变频器IH系列,经常上电跳M/C故障不能复位,说明书上叫更换M/C,LG变频器的M/C是什么?

网友A:
1、LG变频器IH系列,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2、输入接触器故障,运行时看看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闭合?
3、如断开判断为M/C故障,IH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容易因灰尘等原因接触不良?
4、如可以肯定主触点没有问题,可暂时用短接线短接这个触点测?
5、M/C故障或 CVT 故障时变频器将封锁输出?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JINT专业啊!

网友B:
LG报故障就报故障吧,不炸机就是好事了。以前我没用过5台LG55KW变频器,不到一年全都炸机了,而且炸机很离奇,有一台是只接通了主电源没有运行自己都炸机,后来再也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
谢谢,接触器吸合了,触点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G变频器IH系列,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2、输入接触器故障,运行时看看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闭合?
3、如断开判断为M/C故障,IH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容易因灰尘等原因接触不良?
4、如可以肯定主触点没有问题,可暂时用短接线短接这个触点测?
5、M/C故障或 CVT 故障时变频器将封锁输出?是主板有问题?
谢谢,指点的非常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报故障就报故障吧,不炸机就是好事了。以前我没用过5台LG55KW变频器,不到一年全都炸机了,而且炸机很离奇,有一台是只接通了主电源没有运行自己都炸机,后来再也不用了。
帮人维修的,没怎么接触过LG

网友D:
  有始有终的好贴。

网友E:
都是高手啊!

网友F(2018-05-23):
LG变频其整流所用的二极管为了扩容采用的是并联方式,有时整流管“挂”了一个或两个的话也会报MC故障。不要放弃对整流部分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