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信捷plc。
通过rs485通讯连接模拟量变送器时,用 regr 读取变送器上9通道寄存器数据,变送器站号是1. 而9通道数据地址是H30。
我的程序如下:ld x0  regr指令  K1站号  H30远端地址   K1数据位数   D0本地寄存器   K2发送串口号
问题1:d0上读不到数据,为何?
同样,用regw给变频器写入 正转 反转 停止指令。
问题2:可以控制变频器,就是读不到远端寄存器上的数据。何解?

另外:以上读程序都是单一语句,没有出现同时读写的情况。。根据大神们的经验,望指教一二,叩谢!

网友A:
信捷的plc与模拟量变送器通信不用先军通信格式字吗。

楼主:
2楼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我的目的就是想把模拟量变送器里面的寄存器数据读到本地寄存器d0里面来 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B:
没用过信捷的PLC,可不可以问下信捷PLC手册上没有相关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