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一台发那科0-M系统立加,刀库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编码器控制刀库,刀库找刀到位以后,气缸推动定位杆到刀库圆盘凹槽里。气缸上面没有行程开关,编码器型号如图,编码器接线如图。没有其他刀库计数开关。
   故障是:刀库T代码找刀到位以后,气缸推动定位杆可以顶到刀库圆盘凹槽里,刀库电机有时候马上停,有时候刀库电机还继续运行10几秒,这两种情况都会出现1020报警(找刀运行超时)。有时候又正常。
   根据接线图,这个编码器完整的型号是什么?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控制刀库电动机的主电路及控制电路上的接触器继电器是否工作正常?刹车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B:
气缸上面没有行程开关,气缸外其他地方也没有吗?
如果你确定是编码器的问题,查看连轴器是不是松动了
最好是查看持续,查看“1020报警(找刀运行超时)”的起因。

楼主:
   手动旋转刀库,诊断编码器的7个X输入点都是可以0或1变化的。代表编码器连线是好的吧。
   T代码找刀,刀库能到位停止的,气缸顶杆也可以顶到圆盘凹槽里。就是过几秒就1020报警.
   梯形图太烦,都是R地址。无法找到1020报警的起因哦,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没有什么刹车系统。刀库旋转信号直接从I/O板子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旋转刀库,诊断编码器的7个X输入点都是可以0或1变化的。代表编码器连线是好的吧。
   T代码找刀,刀库能到位停止的,气缸顶杆也可以顶到圆盘凹槽里。就是过几秒就1020报警.
   梯形图太烦,都是R地址。无法找到1020报警的起因哦,烦。
首先偶见过类似设备,没实操也没修过,只是凭经验提出,仅供参考
既然用普通电机,应该都是IO控制
气缸顶杆也可以顶到“位”,就应该有检测信号(时间控制可能性很小),找到这个信号,检查是否正常。
“梯形图太烦,都是R地址。无法找到1020报警的起因哦,烦。”-----这样说真是丢人。
既然有程序,找到触发1020不应该是问题。

网友B:
你还可以试试
监视定时器(但愿程序员用的是定时器,也可能是计数器或程序计时),查看那个接通,翻转它,看1020是否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三相交流电机,没有什么刹车系统。刀库旋转信号直接从I/O板子出来的。
没图没真像啊!楼主放照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旋转刀库,诊断编码器的7个X输入点都是可以0或1变化的。代表编码器连线是好的吧。
   T代码找刀,刀库能到位停止的,气缸顶杆也可以顶到圆盘凹槽里。就是过几秒就1020报警.
   梯形图太烦,都是R地址。无法找到1020报警的起因哦,烦。
pmc传上来分析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