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二台普传4KW的变频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7-11-02):
有两台变频器分别有两个电解鼓了。每台共有4 个,打算4个一起换新。有一台换完正常工作。另一台更换完电解工作时出现LU。同时开关电源各部件发热!检查发现D24击穿短路!更换之,变频器正常工作!

网友A:
变频器使用手册上面好像都有写上电解电容器多长时间更换!

网友B:
D24是啥东西?24V电源?如果他短路了,为什么呢?
维修结果虽然好了,但为什么会坏?这个没有一个分析或结论。修好了的控制器,如果没用多长时间,再坏了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估计你可能比较精通应用,应该没有搞过维修

网友D:
都是开关电源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D24是啥东西?24V电源?如果他短路了,为什么呢?
维修结果虽然好了,但为什么会坏?这个没有一个分析或结论。修好了的控制器,如果没用多长时间,再坏了呢?
应该是D214。对啊,什么原因引起电容鼓包?

网友F:
应该是尖峰吸收回路的D214,可能楼主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容鼓包是因为变频器应用时间已经很第了,08年的机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电解电容是主回路滤波电容,D24是另一个故障。是换完电解电容后试机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D214是尖峰吸收回路二极管,电解电容是主回路电容。不必担心换完再坏,有价值修就可以修。成本不高。

网友B:
哦,这样呀。

吸收二极管的反压值太紧张了?是否可以再大?或搞一个串并联?

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容易失效,是因为频繁的充放电所致。电容器寿命就受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