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这台变频器空载检测是正常的,但是带上电机运转报ERR13,检查是三相不平衡!经查是电源驱动板波形不正常,更换驱动光耦U12,变频器工作正常了。

网友A:
不正常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波形是什么样的?
不正常的波形就是运转报ERR13,三相不平衡

网友C:
现场有示波器直接量出来,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六路信号波形正常时必须一致,有一路不一致就是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六路信号波形正常时必须一致,有一路不一致就是不正常。

你是空载测还是带载测?

网友A:
是不是空载的时候波形都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路不正常其它正常。这个变频器是运转工作中才报故障。不是一上电就报。

网友A:
没图,估计很多人看不懂

网友D:
9楼说的对!是模块输出波形?还是输入波形?闭门造车也要有因有果!有始有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波形,工作忙忘忘记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