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我们以前是中性点直接装避雷器,现在有什么新规定?

网友A:
电压等级?
这个是要看电压等级的
有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你是搞设计?

网友B:
行业?电压等级?

网友C:
中性点直接装避雷器??
通常400V级别变压器都是直接接地

网友D:
高压侧吧

网友E:
有点怀疑楼主表达的意思

网友F:
中性点跟避雷器不能接在一起吧

网友G:
中性点直接接地吧。

网友H:
供电系统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供电的吧,不是保护接零,而是保护接地,这时中性点是悬空的。

网友I:
中性点接地,然后三相五线制。

网友J:
一般常用的都是中性点直接接地。

网友K:
高电压的还有经过消弧线圈接地,或者经过小电阻接地。

楼主:
变压器型号是SZ11-8000/110,中性点保护方式是什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110KV等级,次级中性点通过消弧线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