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系统就去一会 有事报警  cpu 核心电压报警  CPU更换过  供电芯片也更换过  还是涛声依旧

楼主:
回复 楼主:
搞数控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大家一起增长经验 谢谢

网友A:
没搞过,应该是有检测CPU核心电压的电路吧,类似电脑主板那样的,EC 南桥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换过了 上面有三个类似南桥那种芯片  ,现在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B:
换过主板?
还是换过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C:
没玩过这么高大上的维修,就只会装下参数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换过了 上面有三个类似南桥那种芯片  ,现在现象还是一样

一般这种问题 多数是MOS管或者分压电阻之类的问题。

电脑主板维修是这样的

网友D:
会修这个的可是高手

网友E(2018-11-29):
换一个RAOM卡试试,一般这样是RAOM卡的毛病

网友F:
没搞过这个,太高大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