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请教高手  这个IUVW是怎么合成的? 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网友A:
图纸没拍好,只看到一路各自半波整流,一路相加合成第三路电流,估计图纸还是有错误的

楼主:
圆圈处输入-15V电压的时候    方框处+5V电压  这样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对的,不考虑其他的,看成半波整流后反相放大,输出就是5V,当为0V应该就是报警

网友B:
电路是对的,请细看,将三路检测信号(半波整流后)合成一路,送入比较器的反相器,和同相端设定值相比较,高于设定值时,输出端变0V,报警状态(正常状态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