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修

楼主(2017-11-02):
一变频柜,变频控制采用自动与手动控制, 用一只转换开关进行自动与手动转换,手动控制采用按钮控制, 自动控制采用PLC控制,自动控制正常,手动控制按启动按钮正常启动,按停止按钮停不了机,此时拆掉停止按钮一根控制线,也停不了机,只能把转换开关打到空挡,才能停机, 此种情况下,再按启动按钮不能启动,只有把拆下的那根线在接到停止按钮上,才能启动。查原因发现停止按钮两端接线接错线【互掉了位置】,相当于105与107接到了一个点上,把停止按钮短接了,停止按钮失去了作用。

网友A:
你没有图纸,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网友B:
这回你不上照片和图纸就只有你自弹自唱啊

网友C:
没有价值的一堆话

网友D:
楼主分享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楼上的都是门外汉

网友E:
105、107接到按钮的一个触点上,如果是在按钮端接到一起,你去拆按钮线的时候应该发现啊

网友F:
上图才是正道。

网友G:
没有图纸,楼主在那自言自语呢表情,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H:
是外部接线的问题。

楼主:
是外部接线端子,线号穿错了, 按钮处105在端子处变成了107 ,107变成了105,而按钮处并没有错。解释一下,我的家用电脑唯有上传图纸的设备。

网友I:
只有图文并茂才能说得清楚。否者给大伙的只是一头雾水的神秘

网友J:
维修?这个现象说明有人动了接线-----绝不相信设备使用中无故出此类问题。

楼主:
回复12楼,有可能。有一次同类故障【出差在外地,我就没查出来】,因为用转换开关也可以切断电机供电,就一直那么使用者。

网友K:
肯定自动控制有个点没断掉,一直给信号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