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2):
怎样知道手车在试验位置,如果试验位置可以合分断路器吗?希望师付们给以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知道手车在试验位置,如果试验位置可以合分断路器吗?希望师付们给以指点
柜面上有指示的。不知你那的电柜长什么样?

网友B:
可以的。不懂的话,最好不要带负荷操作

网友C:
你这型号只是高压开关柜的型号
VCB开关型号都没有怎么讨论!

网友D:
手车到试验位置柜门的的开关状态显示仪会显示的。

网友E:
手车摇到试验位置有指示,就可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