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3):
某供热公司新建脱硫除尘项目,配电室与原来供热公司配电室距离100米左右。除尘项目供电采用五线制。

由于原供热公司线路一多半采用管道敷设,新增电源线无法进入管道,后来购买的电源线又为四线,公司刚好闲置了一台250kw的电动机,就把电源线接到电动机线路上了,四线里面的细线接保护地,新增一根95平方的单芯线,作为零线使用,固定在墙壁上架空过去。
然后通电试机,发现线电压是平衡的,而相电压偏差较大,最低一相216,最高一相274,严重不平衡。去供热公司原配电室检查,电缆头处线电压线电压均正常。

而到除尘配电室检查,相电压就不平衡。怀疑数字显示仪表问题,用万用表检测仪表输入测电压,和仪表相同。又怀疑变频器影响,所以把所有变频器断电,电压还是不平衡。而这边负载只有一台电脑以及PLC,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求助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片为电源柜电压电流表。

网友A:
N线和地线接对了吗,接触良好吗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电脑+PLC,直接买一个380/220 变压器处理得了,一根95的铜线加上布设管线费用,那个实在豪华

网友C:
线电压正常? 是不是中性点飘移呢?检查零线接线是否松动或者虚接的情况。

还是不行再把PLC及电脑全部关掉看看,到底是负载导致的还是接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线和地线接对了吗,接触良好吗
这个没问题,原配电室都有明确标识

网友D:
零线接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一台电脑+PLC,直接买一个380/220 变压器处理得了,一根95的铜线加上布设管线费用,那个实在豪华
在用的是一台PLC和电脑,后续还有伴热带,十多个千瓦,还有配电室照明等。

网友C:
如果零线接线没问题,继续检查下借用的电动机的那根线是否完好,绝缘测下,电阻测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这种问题搞不好出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位置,如果那里处理不好或者腐蚀松动导致接触不良,于是问题......,你应该在出现不均衡以后再去前端位置测量,如果前端还是正常那个问题就在新增电缆,至于PLC、电脑供电还是建议用380/220 变压器处理:因为一旦中性点漂移导致烧毁那就太不划算了

楼主:
回复各位朋友,故障已经排除。相当低级的错误:该供热公司用两台变压器供电,柜子排在一起二十几个,刚接线时,粗略看了一下,两个进线柜之间的零排好像都通,接零线时,就近接到零排上了,结果零排不通导致这个故障。刚刚发现零排用线短接,一头不知什么原因去掉了。重新找线,把零线加长接好就正常了。

楼主:
故障排除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除尘配电室主受柜电缆线鼻子的相电压比较准确,测仪表输入测电压不准确存在客观因素,例如;取样点有氧化接触不良,取点错误等。

网友F:
不错,再次证明,没有无缘无故的不正常。

网友G:
看来楼上好多坛友都说的对,都说检查零线端子是否拧紧。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零线问题

网友I:
零线最容易出问题,零线出情况的情况有三。1.接线距离长并且细。2.零线接触不良。3.零线断裂或接地。

网友J:
还是零线出现问题,没烧电器找到故障原因就好……

网友K:
零点电压漂移?中性点接地了吗?

网友B:
这个,证明2台变压器没有并列运行,否则零线是并接的

网友L: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往往低级错误最容易忽略

网友M:
呵呵,还是零线的问题。如果这样,输入端相电压电压就会不正常,楼主没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