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块的专有技术保护

楼主(2017-11-03):
按照说明上事打开编辑里面可以设置,但是我一个块设置了密码以后,发现编辑里面没有“专有技术保护”的选项了,请问各位大神是如何对自己保护的块删除密码的?

网友A:
1、打开块的程序,勾选复选框禁用块,输入原始密码,就取消禁用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一代 jint 也是工控行业的妹子

网友C(2018-08-30):
这是因为你在编辑器打开了点开了这个保护快。关掉它再去右键

网友D(2022-12-30):
关闭块后,再打开属性,输入旧密码,点击删除

网友E(2023-03-31):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但是我没打开 呀! 也没有这个选项。怎么回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勾选复选框禁用块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的哪里?求赐教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咋知道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一代 jint 也是工控行业的妹子
你咋知道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