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板

楼主(2017-11-03):
这是一块富士的FA0211,,现在的问题呢,就是电梯二楼不开门,只能通过按开门按钮才能开,并且要把门一直开完,否则中途也会自动关,而且还返平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而且还返平层?什么意思,电梯有动了?
什么鬼,设想了几种情况都解释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富士的FA0211,,现在的问题呢,就是电梯二楼不开门,只能通过按开门按钮才能开,并且要把门一直开完,否则中途也会自动关,而且还返平层,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电梯是特种设备,我国规定了持证准入制度。
如果是商用电梯,请有资质的维保公司上门,如果是工厂的电梯,也请委外维保,如果是私人电梯,请付费聘请高手亲临现场解决。

网友C:
上个图看看怎么样的版

网友D:
这种安全性高的设备,不建议自己搞,出问题担不起。

网友E:
根据你所说的:“电梯二楼不开门,只能通过按开门按钮才能开,并且要把门一直开完,否则中途也会自动关,而且还返平层”,我分析应该是:既然其他楼层能正常开门,而惟有二楼不开门,那可能是未能得到二楼的平层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所说的:“电梯二楼不开门,只能通过按开门按钮才能开,并且要把门一直开完,否则中途也会自动关,而且还返平层”,我分析应该是:既然其他楼层能正常开门,而惟有二楼不开门,那可能是未能得到二楼的平层反馈。
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不达平层开门键也无效。没有可开门的理由。

网友E:
这就说不清了,谁也不知设计人的思路及逻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