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3):
0.75KW富士MEGA变频器显示四条横杠控制板坏谁知道是什么地方坏?是通病吗有好多台。请大师赐教undefined

网友A:
1、开机后显示就右移一下,可以切换其他显示吗?
2、中横线显示,操作面板连接不良?
3、下横线显示,可能为中间电路电压异常?
4、控制板不行考虑主板了?
5、大神们来补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中间四条横杠换了显示板故障依旧显示面板还是四条横杠请大神赐教undefined

网友B:
不是面板问题的话,找主板换了试下;

网友C:
欠压,开关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检查电源电压了吗?内部接触器或继电器吸合了吗?主控板5V电压正常吗?也有可能是存储器弱化,导致显示异常。

网友E:
这个问题的一般检查就是: 有面板换面板-查开关电源各输出是否正常-最后查主板吧。

网友F(2017-12-20):
上电中横面板或主板,大部分主板坏,运行下横电源板坏,0.75KW 换主板不划算,报废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