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3):
搞定了
方法如高雅的雅大大所说 无非就是驱动选择不对或者通讯参数设置不对。

楼主:
自顶一帖求高手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作为提问者应该将如何解决的方法以回帖的方式发出来,这是一种态度。

网友B:
搞定不搞定,无非就是驱动选择不对或者通讯参数设置不对,再者顶多是选定寄存器编号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丿
楼主你这么发帖子没意思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定不搞定,无非就是驱动选择不对或者通讯参数设置不对,再者顶多是选定寄存器编号问题
您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