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共同学习

楼主(2017-11-03):
车间一台意大利设备,移动小车两侧各有一个安全边缘开关,我接触的安全边缘开关一般都是开关信号,两线式长闭点或者常开点,但老外的这种带阻值的我是头一次遇到,测量两线间的的电阻为8000左右,(我一会上传照片不一定成功先把型号发上来)他有一个转换器型号为:ESR26--24ACDC-GB,两线接在22和32,断开一根,转换器的sensor会报警,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坏了咋办,白班电工告诉我用电位器代换不好用,今天中班闲着没事又打开柜子研究研究,仔细看在柜子的侧面有个塑料包,里面有两只电阻,经测量与安全边缘开关吻合,想想可能是老外给留得备件。有谁遇到过?

网友A:
直接用常开常闭加中继不能替代吗??

网友B:
安全边缘开关?是限位开关吗?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复杂?还是功率电阻?为什么要用这种模式呢?

网友C:
传感器呢?什么样子!一对的吗?

网友D:
气囊的安全开关吧,我们这也有.上次坏了直接短接了

网友D:
向安全边缘施以垂直压力致使接触带内的导电体互相接触,这导致电阻和电流改变,并由控制机件做进一步分析

网友D:
应该是压条开关坏了

网友E:
神秘的东西不一定好用。

网友F:
只要了解其中的原理,你就可以改装它。

网友G:
应该是限位用的吧

网友H:
第一图该是控制器
最后图是那开关?

网友I:
只要是开关量开关,好改造,老外的设备用的传感器都很先进,不过有的不好用,没必要这么先进

楼主:
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其实如大家所说该厂家没有必要做的这么复杂,那么神秘。完全可以用一个开关量取代,我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显高大上或者是提高价格,如果后期损坏你国内买不着相同规格的产品,你还得高价买人家的,这还不算,如果你损坏的那天此产品已经升级了,到时候还得请人家来升级改造赚取更大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