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楼主(2017-11-03):
有师傅处理过这个问题吗?按照资料上的办法加减速加长了没有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的AB,这种确实没遇到过,建议先查一下外部

网友B:
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比如用手转是否滑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师傅处理过这个问题吗?按照资料上的办法加减速加长了没有用,
AL52.3 手册上是怎么讲的?

网友D:
这个代码对应的原因比较多,如果是新的产品,将负载先去掉,参数恢复出厂值,单独测试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好的伺服电机,可以交换一下看是否还报警?

网友E:
电机先把轴上负载去了试下还会不会报;

网友F:
1、试着套一个磁环;
2、打开插头检查一下是否焊接不良和连线

网友G:
重点检查编码器线和接头,是不是有虚焊的情况。

网友H:
负载去掉先

网友I:
一般都是硬件出问题。接触不良。编码器线,电机线针脚陷进去了。。

网友J:
看电机线和编码器线有没有断线还有看电机线是否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