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03):
联想G460,重装系统win7,64位后,系统待机休眠后,不能唤醒,鼠标灯亮,但内存运行灯不亮,按任意键都不行啊,还不能调屏幕明暗。现在用着太刺眼,有事情时间稍微长点,回来就得重启电脑才行。求大神指导,谢谢。需要正版安装光盘才行吗?

网友A:
相应的驱动不对吧!

网友B:
个人感觉可能是系统问题,台式机我遇到过,后来换个新号就好了

网友C:
显卡驱动不对 不能调节明暗度 那是键盘热键驱动没有打上 ,建议你到联想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D:
应该是系统驱动不对,用驱动精灵整一下

网友E:
我也是觉得应该到联想官网下驱动,把电源管理和显卡的驱动重新装一下,hotkey那个也弄上。

网友F:
驱动的问题;到官网上刷新一下;

网友G:
终于看到一个电脑型号跟我一样的!这电脑买的时候被坑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终于看到一个电脑型号跟我一样的!这电脑买的时候被坑了
G系列当时是定位学生用机……所以这个系列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联想G460,重装系统win7,64位后,系统待机休眠后,不能唤醒,鼠标灯亮,但内存运行灯不亮,按任意键都不行啊,还不能调屏幕明暗。现在用着太刺眼,有事情时间稍微长点,回来就得重启电脑才行。求大神指导,谢谢。需要正版安装光盘才行吗?
1、待机不能唤醒?禁用休眠,如图。
2、屏幕不能调节亮度?是使用键盘的Fn+箭头按键?重装笔记本驱动程序。

网友J:
再装一遍系统就好了

网友K:
我的电脑也是G460,硬件不支持这个功能。不用试了。

你可以试试刷BIOS,反正我是懒得弄

网友L:
看看硬件管理中有没有感叹号?
更新一下驱动
不过有些Ghost系统也有问题!

网友M:
装完系统要装驱动,不然有些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N(2017-12-12):
请问问题在哪儿呢?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装了调光软件lightbulb,现在动动鼠标,可以唤醒了。不知道是不是装这个软件的缘故

网友D:
我的E430A换装W7也是睡觉不能唤醒:我直接修改电源管理不让她睡觉,自然就不需要唤醒了
当然我的出厂是XP系统,据说不怎么支持W7(08年购买机器,研发应该在06年甚至更早)

网友O(2018-01-14):
做好备份,重装系统省事。